商城
想买逻辑笔,大家说有必要吗

楼主(2007-08-11):
478的假负荷被我搞断了二根针.....准备再买二个放着,还有754的AM2的.还想买逻辑笔,大家说有用吗?

网友:
应该不用了吧。表上有带逻辑笔功能的。

网友:
好像没有谁在用逻辑笔,不清楚是否好用。

网友:
没用过。谁用过的介绍介绍哈

网友:
我买了一个频率计,,,
逻辑笔是用来测频率用的吧
[
]

网友:
好像是测量有信号还是没信号的。

网友:
兄弟 千万别买 修板用逻辑笔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以来不知道是什么东东,买了 一个现在还放在抽屉里睡觉呢,看了很长时间,觉得还是示波器实用。2K以上弄一个,以后就不操心了。

网友:
我买的一个一直在抽屉里仍着 看到就心烦 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
逻辑笔好像就是测高低电平的(看别人用过。他说的不对别挠我袄。)。我以前也想买过。但是直接被卖工具的给否了。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个一直放抽屉

网友:
逻辑笔可以自己制作的,几年前我自己做过一支。我记得是用LM339电压比较器制作的,就是检测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