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行幅宽故障

楼主(2007-08-11):
接修一台三星788DF,故障不能开机.
查D2058 2N5551  A733B  板号分别为Q414 Q413  Q411 已坏,换后仍然不能通电,再查发现D405 及 Q455D455也短路,换后能通电,但继电器一吸一开,指示灯一亮一灭,细查再没发现短路元件,修到此头脑有点晕了,会不会是包的问题,无计之下叫人定包.后昨天在论坛见有师傅讲该机的通病,才知道还有个家伙没查出-  C455,焊下量几无容量,换后通电,久违的高压声终于出现;高兴不到几秒就发现有新问题:行幅宽不可调.难道如饭吵蛋版主所说搞错了Q413  Q411 极性,反复弄这两个元件还是没解决,无奈之下将行幅控制电路,大大小小元件都查遍连瓷片电容,可都无结果,这下头大了,客户又不断地催,是何因?????????最后想到是不是换的元件有问题,于是检查所换元件,这下发现D405原型号:GUR460,所换为IN5408,将其换回同型号后故障解决.
修此机费近两天时间,所得教训:1.所换元件一定要注意其型号,特别如此类管.
2.注意2N5551  A733B  的极性..
最后感谢各位大虾,否则此机修复期绵绵无绝期了.

网友:
好经验,修机子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恒心和耐心。

网友:
GUR460是高速管,IN5408是低频整流管.二者不能代换.

网友:
有高手能分析(结合适当的图下)此列中GUR460高频快恢复管用IN5408工频整流管代换后为什么会产生行幅变宽故障????!!!

网友:
发个三星788DF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本人当时拿坏的GUR460到电子店买,老板却给一个IN5408,本人不细看就装上才致此
电路图!俺也想要!
那位大虾有请发个.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中,我曾经用过5A的普通整流管代替高速的1A整流管也不行,管烫的很,而且电压低,当时呀,不知道整流管还有高速和普通之分,郁闷了很长时间

网友(2007-10-06):
我的也是一台杂牌显示器  行幅宽不能调  我的头也都大了啊 好象电路和三星的差不多

网友: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