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 求助华硕主板跑FF

楼主(2007-08-11):
华硕CUSL2-C 主板 跑代码FF 检修CPU各测试点基本都正常 怀疑BIOS程序 BIOS型号49LF004A 容量应该是512K 没有找到512K容量的程序 在张老师给的网站中找到个容量为5,044KB 的程序 刷BIOS 结果一样还是跑FF,想到IO 记得在和孙老师学习主板的时候孙老师对我说过 IO或者附属元件75232 损坏都可以造成FF,仔细观察果然在主板上发现了75232 高兴之余突然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样判断75323好坏 主板上还有一个华硕自己的芯片AS99127F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难道是开机芯片 可是IO83672GF-AW 不久应该有这个功能吗?请张老师帮我分析分析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  如何判断芯片好坏 谢谢!!!!

网友:
就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就是怀疑那里换到那里,232的芯片应该不难找,换着看。华硕的芯片论坛里有人上传了一两个图纸,我没有去研究,你需要可以找一下。

网友:
找到正确的BIOS刷一下才是王道~75232一般目测,打COM口阻值,再量一下供电有没短路,我目前的技术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个新手 不理解你所说的打COM口阻值的意思 供电南桥 BIOS都有3.3 1.8V 得电压  那个华硕芯片是什么芯片呢 难道是U口芯片

网友:
怎么没有人能在给讲解点  讲得更通俗易懂些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呀!

网友:
去ASUS的官网下对应的BIOS 刷看看.
另75232可以先把它吹掉再试板看行不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应该不关它的事!
ASUS的那个芯片为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兄  那IO83727 在这个板子上起到什么作用呢? 请指教!!!

网友(2008-03-29):
我今天就遇到了 232坏了 就是开吧了机
拿掉就好了

网友:
IO83727 应该除了不参与开机功能

剩下的就是一般的io功能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