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插显卡开不了机~~~!!!!

楼主(2007-08-12):
一客户拿了块板说在很多地方都修不好!~看上去没有什么烧坏的元件!我用万用表也测试了都没有问题@@我也感觉奇怪!本来说搞不好把所有东西都插上去一试OK了@@晕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兼容或则是北桥坏了

网友:
对个别板子不上显卡不开机应该不算是故障

网友:
硕泰克就是不上显卡不开机。 你修的是不是硕泰克的呀?

网友:
硕泰克就是不上显卡不开机,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妈的是不是我啊~!
我白白被电脑城的莫日光,杂毛骗了
30元我拿回来还是一样的插显卡就不开机,
后来我换了一块盈通9550就可以点亮了,
之前我 试的两块不开机显卡都是好的
,我拿到别的机子上试过的,
我当时拿去的时候他用示波器随便
量了几下,然后插上显卡开机,
可以点亮,之后他有说是显卡供电的降压三极管空焊30元我说
啊...就随便焊几下就要30啊他说不是焊一下的问题是技术问题
我技的奶奶的,我有时间在拿去和他理论理论.
   就是显卡不兼容被他搞了30不值 啊.
  是一快(GA8I848的扳子)

网友:
前几天有块FOXCON的板子,不加显卡就是不开机!呵呵!

网友:
有的主板在AGP插槽附近有个跳线,这个跳线就是管不插显卡开不了机的。

网友:
开了开关!但风扇不转,强加电可以开

开POWER主板就没有反应.但我强加电就可以了 但换了那个电解电容也还是一样.

网友:
又学到一招,日后又可减少被骗的机率了。

网友:
我知道硕太克有这个毛病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不上显卡是触发不了的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和七彩虹的主板一般都有这个跳线,跳过去就可以开机了(主板没问题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