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本本里光驱出盒的那个电机?

楼主(2007-08-12):
有没有本本里光驱出盒的那个电机?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好找,除了驱动电压要一样外,各个笔记本光驱的驱动电机外观形状都不一样!

网友:
报光区型号,不出壳子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没有听说本本光驱有出仓电机,都是可以拉出来的。

网友:
正解,拆过很多本本光驱,没见过什么出仓电机,那么薄的厚度.空间有限,本本的光驱出仓应该是弹射式.

网友:
本本的出仓都是那样,需要用手拉的。

网友:
这个光驱里有个电机的,在按下出盒按键后,这电机一转带动一个凸轮转动,就把那扣跳开,这时弹簧就弹出盒。现在感觉是这电机转动力度不够。

网友(2007-12-30):
只是个吸合器!根据具体问题修!吸力不够可能离的有点远!拿东西垫起一点!直接买这个配件可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