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65狂修方法

楼主(2007-08-12):
接到LT865杂牌板,来的时候12V插头严重烧焦,电感烧糊,电容全鼓,MOS管报销

正常感觉应该是报废了,把所有坏件全部拆下,MOS管上85N03,电感找相同大小换上,电容换16V3300

试机一切正常 目前正在测试中

网友:
呵呵
看来还不是灾难性的故障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没残,杂牌东西也不错啊。 :lol :lol

网友:
只要不是PCB烧成大洞,修复几率还是满高的

网友A:
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还是要走流程,这样的板修复率还是可以的.
其实很多修不好的板都是外表完美,却病入膏肓了.哈哈,个人见解

网友:
不错。lz又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还是要走流程,这样的板修复率还是可以的.
其实很多修不好的板都是外表完美,却病入膏肓了.哈哈,个人见解

说的是,我最怕漂亮的坏板了。邋遢板成功率反而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还是要走流程,这样的板修复率还是可以的.
其实很多修不好的板都是外表完美,却病入膏肓了.哈哈,个人见解

哈哈 ,我都有些怕外表漂亮的板.

网友:
这主板,修好了恐怕也用不长

网友:
为什么用不长?

网友:
因为板品质太差,修好了也不定马上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