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USB设备不能使用,能检测新硬件。

楼主(2007-08-12):
BIOS里面的设置正确,两数据线的对地都是1045欧,电源是接到红5V的,不存在供电不足,请问高手们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供电不足

网友:
对地阻值好象偏大,一般在600左右,VIA的还低一点
查下线路,没开路虚焊之类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了

网友:
你要看USB到哪里去了,如果是直接进南桥的那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板是直接进USB,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供电正常 数据线 不短路 不开路的话 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