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主板m6vlq 的可以正常点亮,就是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7-08-12):
有一主板m6vlq 的可以正常点亮,就是装不上系统,用ghost做,在出现滚动条(开始复制文件)之前就不动了,键盘不管用了,重启键和开关还可以用。硬盘和光驱是好的,数据线也换过了。反正就是认为主板的事,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这主板的北桥是via的(vt8601t)南桥上有一标签(ata100),看了n边,没有发现IO。郁闷!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 也许应该刷下BIOS

网友:
我以前也試過,換了內存就沒有問題...

网友:
bios我也想过,可是我认为他的可能性小,我现在有点怀疑南桥。因为这几天我们这下雨,打雷。雷击得电脑一个接一个得都是南桥坏。

网友:
是的啊,我认为楼上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啊,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内存换过了,不管用得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片主板,可是是好的。

是映泰的,。可以上图拉丁的全集成小板

网友:
BIOS没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VIA的多数是没有IO的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这种毛病最是难弄

网友:
看来与我的故障有些相同,你解决后我也可以参考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