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进来帮帮忙啊

楼主(2007-08-12):
一台17寸的纯平的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红灯一闪一闪,继电器一吸一合,打开机壳发现二次升压电容已坏,还有个三极管TIP122已经短路,换之灯不闪了,里面就是有"丝丝"的响声.行管C5411的,由于是新手,修到此无思路,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你更换 122及 250/47 的电容的时候

测量行管了吗 ?  现在 电压正常吗

电源 及行 有问题 都会出现啸叫的

网友:
估计没测量 电压

网友:
就是出现了叫声小弟我不敢测电压了,关机还来不急呢!

网友:
也不知你是什么叫。
电压怎样。

网友:
那也得测电压呀,兄弟要有胆量,我曾经修电源的时候,一通电就冒火,连着冒了好几回呢,不过后来换了十好几个元件才修好。要有胆量呀

网友:
测了二次电压300V(是把行包取下来测的),电容一会就冒烟了,取下二次开关管IRF644A电压就降到55V了,但是我测644A好象没有坏啊.是什么原因使得二次电压这么高呢?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呢?二次电源空载不行的,你可以接个60W灯泡试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