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07-08-12):
电源IC HIP6021ACB 可以用什么代换?。。。。。。。。。。。。
求助

网友:
好象有一款RT的,可以代换,具体不记得了。 网站有电源IC代换的帖,搜一下咯

网友:
也许我太笨拉 没有找到呀! 谁知道告诉我一下 谢谢啦

网友:
这个IC到处都是,你不会没有吧

网友:
我就是没有呀! 要是有还问用什么代换吗? 不要说些废话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4%FA%BB%BB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4%FA%BB%BB

网友:
谢谢 张老师!!! 以后还会向你多多请教的。。。。。

网友:
RT9231-------HIP6021
RT9231A----HIP6021A这2个不知道哪个可以,最好再查查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