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的贴太少了

楼主(2007-08-12):
为什么看不到上修电源的贴子呢?是电源不值钱是不是?
  希望熟悉电源的坛友们传授传授电源知识.

网友:
其实电源要是修好了也可以的,建议版主开一个专版

网友:
呵呵  我们这里学 修理 显示器的时候  老师都是让从 修电源开始的

只要 有配件 电源 其实 很容易修的

我们都是 几元钱一个  收了好多 坏电源 做配件用

不过修理电源 要不上价格啊   一般都是15左右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也是``

网友:
是哈!开一个修电源的专版

网友:
与楼主有同感, 电源的维修是个基础东西. 15元给修的电源我看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你看现在好一点的电源都一百多, 甚至更高, 维修费就应该提一提

网友:
我那朋友经常修电源,电源不同维修价格也不一样。他在本论坛今天好像还发了个电路图。

网友:
电源其实也没什么修的.最常见的故障就是220-470微法/200V电容损坏,主电源和负电源开关管损坏,+12V +5V +3.3V输出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LS  的总结的非常好  常见的也就这几个问题

如果烧的特别多的话  就没有维修价值  因为一是维修麻烦 二是成本高  客户就难接受了

网友:
电源这个东西要说也不好修,最简单的就是爆电容,换几个电容,麻烦一点而已。。。

+5VSB出问题的也很多,多半是管子出问题,也有整流二极管出问题的。

其他就是主电源的开关管容易出问题了,其次是KA 7500

电源这个东西啊,里面保护电路比较多,互相牵扯,不太好修。

另外,经常修电源的,我建议你们自己自己改造一个安全插座,我就这样做了一个,将一个40W的灯泡跟插线板的开关并联,平时修电源时关掉这个开关,这样电源即便内部短路也知识灯泡很亮,不会烧东西,也不会有强烈的管子爆炸的危险,如果电源线插进电源后灯泡闪亮一下立即就熄了,说明电源内部无短路。

电源在空载的时候需要的输入电流很小,所以即使不闭合开关,让电流一直流过灯泡再给电源供电,也是可以的。灯泡在非点亮状态电阻可以忽略不计,点亮后又可以起一个限流和指示作用。一举两得,这也是我家里的保险丝因我维修电源而烧掉许多次以后买来的教训。。。。

网友:
现在装机的,大部分只是用一个“普通”的电源罢了。
价钱就在20-80块不定,象以前,那种外面开价卖50到80块的电源。如果你大量地要,比如一千个。非常的便宜,便宜到你会惊诧地张大嘴巴。

所以对于一般的电源,没有修的必要,修的手工都可以买一个了。
对于在一些小地方的,或使用了比较贵的电源才有修的价值。
比如象我现在所在地,一个小小的乡镇罢了。象我上面说的那种非常非常便宜的电源,外面就要卖60块左右,那当然是修一下合算了。要是用的是长城的电源,就要卖100多块了,哪能不修。
现在的软件为了兼容以前的硬件水平,所以一般对硬件的要求不算太高。在我这个小地方, 我看到很多家庭配的机子都是P4级别以上,价钱大约是2000-3500块,也有些是4500块以上的。你想想这种机子会用什么电源和机箱~~~~~,而正好这地方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电力很不稳定,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机子就很高兴,真的是很高兴啊~~~~当然是偷偷地在心里高兴了。

网友:
电源不知道原理.所以修起来不知道咋修...我都是量量感觉不正常的就换.查不出来就不修了...

具体测试点也不太清楚.乱量.

网友:
有修显示器的经验,相信修电源也不成问题,因为都是开关型的电源,修电源需要很扎实的模拟电路基本功,电源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只因旧电源不值钱,所以修电源肯定出力不讨好了

网友:
把开关电源的原理搞懂,电源其实还是比较好修的,电源的IC一般都是TL494(KA5700)。

网友:
其实电源的线路很简单.比主板那些比较简单.

修的人比较少了.
现在电源很便宜了.

网友(2007-09-11):
建议电源不修理,坏了换新的,不光因为便宜,还因为电源的重要性,如果修理后造成短接,那坏的就不是单单一个电源了,有可能全部都烧了;也不是说就不要修,如果修好了,可以用来带CD听听音乐,反正比放在电脑上安全。
如果有条件,最好买个好点的电源。具体买哪个牌子的上网自己查吧,以免有做广告的嫌疑。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没有修过电源吧,如果电源真短路了,是不会输出电压的,电源的保护设计得很好的,有过流,过压保护的,没有必要那样担心的。我就在修电源。修得还不算少。

网友:
从技术讲是好的。。可是如从价值跟价钱上就不好接受。。你说修一个电源要得了客户多少钱。。再说修一个电源有时比修一个显示器还久。。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网友:
P4 二手电源才卖十五 二十一个.修了收不到钱啊.

网友:
电源我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不是因为麻烦,修好了管不到几天就坏了,寿命不长

网友:
答18楼的兄台
说来惭愧,我在的公司就是专门制作开关电源的,我毕业后干了一年的测试,现在又干了两年的工艺,干测试时没少修电源,现在也时不时地修一回。虽然没出现过市电串进次级端把客户端烧坏的事情,可我还是一直认为不保险,如果修理时把高频变压器的绝缘弄坏,或初次级间电器间隙减少,或者Y电容短路,那后果会很严重的(虽然干了3年都没出现过)。
至于过压保护,只是在电源输出电压超出要求后(一般为标准电压的1.3倍)产品短时间停止输出或打嗝,并不能阻止市电串入次级。
过流保护主要是对电源的保护,防止电源过载后烧毁。
如果在修理电脑电源时把绝缘片弄破,很容易市电串入电路中的。
我有点悲观了,希望大家看到不要因为我的想法而不敢去修电源,我只是想让大家明白电源的重要,因为它是整个电脑的动力,容不得半点马虎,修理时绝对不能破坏绝缘。
如果是因为想省钱而修电源,我劝有这想法的人还是去买个新的吧,以免得不偿失。
如果单纯是为了学习而修,我坚决支持。
另:为了防止电源在修理时短路,造成炸机得发生,可以在电源接通市电的电路中串个50W的灯泡,用个开关并在灯泡上。当电源接电后灯泡亮,表示电源内有短路的地方,需排除后在通电,否则证明电源内无短路,然后用开关把灯泡短接,在进行修理。(个别大功率电源,即使好的电源,在空载时灯泡也会轻微的发光或打嗝)电路很好设计,我就不提供了。
(好像我还不能上传附件耶!?

网友:
能开个修电源的版块也真不错的

网友(2007-11-18):
我也觉得修电源没什么意思。不挣钱。划不来

网友:
备上一些13009,tl431,tl494,lm339,和9013.945之类的三极管,排除电容,虚焊等原因后,就量这些东东吧,感觉不对就换一个,成功率一般在80%上,要是还修不好,就扔了吧

网友:
忘了,还要测一下,3.3,5,12,输出端的保护二极管有没有击穿,还有就是5v辅助电源的光偶,起振阻容和管子

网友:
总是感觉电源和显示器这东西危险性比较大,感觉弄不好容易爆炸

网友:
看法不一样
修品牌电源那就不一样
技术还是要的
多少钱那也得看你的本事了
电源还是有一点市场的

网友:
电源损坏的轻还是比较好修,例如电源管整流管短路,风扇老化,电容鼓等故障。但当小件烧毁较多时如有些电阻已不知阻值时则较难修,有的电源我修了半天也未修复,不得已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