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个修了一P4电源

楼主(2007-08-12):
此电源现象是:接在板子上开机,板子上绿色指示灯亮,CPU风扇转,就是不启动。测电源的12V、5V、3.3V较正常。5VSB正常、开机绿色线为0V,板子点不亮。
     拆开电源发现二个200V/470UF整流电解电容轻微鼓泡了,其中一个的电压150V一个110V。估计是这对电容在捣鬼。拆了AT电源上的士220UF/200V的一对替换上。就OK了。
     拆下来的一对电容用机械万用表测得有一个无容量了,可能是干了。

网友:
滤波电容 电解液干枯 鼓泡  会直接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
没想到滤波电容的的问题能导致绿色线没电压啊

网友:
网吧的电源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A:
LZ最好还是拆开这个电源一下,看看并联在高压滤波电容上的均压电阻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电阻如果开路了,跟它相连的那个电解迟早还会爆

网友:
滤波电容损坏,电源内阻将大大增加,复载能力严重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最好还是拆开这个电源一下,看看并联在高压滤波电容上的均压电阻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电阻如果开路了,跟它相连的那个电解迟早还会爆

一般是150k欧.一看贺加仑就是修过不少这种毛病.

网友:
LZ最好还是拆开这个电源一下,看看并联在高压滤波电容上的均压电阻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电阻如果开路了,跟它相连的那个电解迟早还会爆.
一般是150KΩ
两位的指点我都记下了,抽时间查一下.再回复.

网友:
已将这两个电阻开路测了是150K,应是好的啥.

网友:
滤波电容损坏当然影响电源的电压会使电压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纠正:开机是因为绿色线的低电平,所以0V是正常的

网友:
两个电容的电不平均了,首先看看均压电阻是否变值,在查电压小的一个电容是否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