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17显示器 进水 不通电

楼主(2007-08-12):
今天 客户送来 一17唯一显示器
客户说 下雨进水了 然后就不通电了
打开一看 有一小块 线路都烧焦了
保险丝爆裂
测量 桥式整流 有2只
二极管
短路 启动电阻 开路 5S0765C 炸裂
更换后 串接灯泡 无短路情况
换上保险 通电 显示正常 测各路电压正常 现在 试机中
显示器
进水

网友:
那你的机器就是修好了呗

网友:
显示器进水后,不要加电,开机烘干后再加电,基本没有多大问题。如果直接加电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那倒是,但客户谁会这么小心,要是都这么小心就难得有进水机修了,

网友(2007-11-23):
对的,显示器进水后,不要加电,开机烘干后再加电,基本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