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飞利浦15显示器 不通电

楼主(2007-08-12):
昨晚遭雷击后 按下电源开关 电源指示灯 不亮
打开后盖后 通电 无反应
保险丝 完好 测量 300V电容 有310V电压 电源IC 为 TEA1504
找出
电路图
测量 发现 启动电阻 开路
更换后 通电 正常
显示器

网友:
老大,你的这些帖子注明已修复或者是维修经验之类的就好了

网友:
对不起,我看了,知道已经修好,但我却不知道所谓启动电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