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星P4MAM2-V和艾威P4E主板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我有两块主板,详细故障现象如下!
一:V星P4MAM2-V主板一块,最小系统法后,CPU风扇不转,点不亮。产生故障原因,
开机箱不小心把CPU风扇扇叶弄下来一个!不要骂我菜?没有在意,盖上机箱后开机不到两分
钟,自动停机,产生上述故障。
二:艾威P4E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CPU风扇转。有时一通电就自动启动(22
0V)。
我准备拿这两块板子下手学修主板,另个有疑问主板电阻,电容,
三极管
二极管
的编号
原则有什么规律,再就是常在板子上看到有U1,U2,,,,U14的芯片,这些芯片是不是电压
芯片,就是一般的
场效应管
。
cpu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V星不启动 风扇页少一个的话 转动的时候 振动非常厉害的啊?!
你现在 是按开机键不通电 还是 通电不显示啊
一插电源就通电 一般看看开机电路 和IO

网友:
V星板!开机风扇不转,CPU无反应,应该是整个板子都没有供电!
艾威板,我怎么找不到教课书上说的Q1三极管,一般三极管还
有其它形式的吗?编号有什么特点!

网友:
怎么回贴的人这么少?
艾威主板终于找到Q1三级管,型号为LD3,我用数字万用表的呜蜂档量两极(在主板上测的、没有拿下来),一红笔接单脚一边可能为基极,分别用黑笔接两脚,测得一脚为274欧,一脚为
无穷大,换黑笔接断定基极,红笔接两端,可是这回另一脚为272欧,原274欧那一脚为无穷!这个Q!据三极管原理,断定Q1坏?是不是一定要把三级管拿下来断定?
请问各位这,这样断定对不对!另外Q1边上还有一颗三级管Q2型号也为LD3。这是人什么样的开机电路。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啊!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太忽忙,我写的我都看不懂!
艾威主板终于找到Q1三级管,型号为LD3,我用数字万用表的呜蜂档,红笔接基极,黑笔分别测其它两脚,测得一脚为274欧,一脚为无穷大,换黑笔接接基极,红笔接其它两脚,一脚为272欧,原274欧那一脚为无穷!(三极管没有拿下来在主板上,外围电路是否对三极管用影响)这个管子是好的还是坏的?
另外Q1边上还有一颗三级管Q2型号也为LD3。这个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第一个 如果有一个扇叶掉了的话,在风扇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不平衡离心力,导致风扇振动,而风扇是压在CPU或者GPU或者高发热元件上的,在振动和高温的环境下,元件可能会产生脱焊,接触不良等情况.
第二个 一般加焊南桥和IO能搞定

网友:
艾威P4E主板,仔细检查复位电路与开机电动是否正常,看旁边的三极管呀场效些什么管呀看下有没明显的烧坏,测下各项电压都是否正常。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因为主板可能老化,导致一些部件脱焊引起的开机或复位电路故障。

网友:
V星这款看看是不是有RT8880供电 如果是 换掉试试

网友:
艾威P4E主板,测量紫线对地阻值211欧,查表得正常阻值应该不于于300欧。

网友:
紫线对地阻值211欧是不正常的,对吗!这种情况是不是三极管击穿?

网友:
回楼上。你先看看电压正常么?如果正常暂时不要管它。不正常在查紫线相关的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还是按维修流程来 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