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希捷40G硬盘出故障

楼主(2007-08-12):
一个希捷40G硬盘坏了,表现为开机检测要花半天时间,即使检测通过,也引导不起来

先把电路板背面两处接口部分用橡皮擦处理了下,处理后在开机检测IDE设备时间已经变正常了。但是到后面硬盘还是不能引导,以为C盘的引导程序坏掉了,把原先备份(GHOST)的还原了一下,但还是老样子。

用Win98盘引导,进不了C盘,说是需要格式化。格式化,可以进到C盘,但是再还原还是不能引导。

用分区魔法师,提示这个硬盘有问题,也修复不了。用效率源查不到坏道。

个人估计这硬盘又是软固件有问题

那么现在有个疑问,大部分的硬盘的固件是存放在盘体上的还是电路板上的?希捷的硬盘通常是放在哪里的?

网友:
各位修盘的老大给点意见吧

网友:
建议不要还原了。用diakgen来处理,我发过说明书的。

网友A:
经过张老师的提点,用了diakgen(原Diskman)修复了分区表,然后再重新分区格式化就正常了。

用diakgen进去的错误提示比较多,当时是把里面的所有分区都给删除了,然后再重新建立了。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类问题我也不清楚,最近网吧里老是出现硬盘故障。不知是跟电压不稳或是硬盘还原卡有关不?

网友:
新手上路 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张老师的提点,用了diakgen(原Diskman)修复了分区表,然后再重新分区格式化就正常了。

用diakgen进去的错误提示比较多,当时是把里面的所有分区都给删除了,然后再重新建立了。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 ...

电源是问题的根源。一个人如果吃饭不能正常、按时,得点胃病也就很正常。

网友:
张老师这样说,这个网吧里的这一批机配的富士康的电源,真的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了

不知道这类电源的哪方面的性能差,反正里面的元件都还没有损坏......

网友:
固件指的是硬盘的那一部?软固件又是指那一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硬盘在送到客户那里时又出问题了

在开机检测硬盘时,有时检测不到。到最后变成检测到硬盘就出现异响

哎,肯定是玩完了,只能拿回来和其它的两个难兄难弟坏硬盘摆一起了。

网友:
有没有坏道,不行低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硬盘在送到客户那里时又出问题了

在开机检测硬盘时,有时检测不到。到最后变成检测到硬盘就出现异响

哎,肯定是玩完了,只能拿回来和其它的两个难兄难弟坏硬盘摆一起了。

我有一个IBM的硬盘,是40G的,把它跳成主盘,有时认,有时不认,不认的时候还跳盘(嘎嘎地响),进CMOS都要好久好久。像死机一样。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将其跳成从盘,现在可以使用了,不过只能认到32G。

网友:
IBM的垃圾盘,别用了
ST盘要接指令线,看COM信息修盘的

网友:
呵呵,这个IBM硬盘,我对它头都大了,本来空间不多,还要拐去我8大G空间!

恨··

网友:
现在想想张老师的话有道理

今天有空又把这个硬盘拿出来摆弄。

自己这边的电源是联想主机里,要好一些(网吧里是富士康的垃圾电源)。接上这硬盘怎么弄都很正常,进入系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但还有点郁闷。今天刚从那里回来,另一台机子的富士康的电源坏掉了,应该是开机保护。然后换上原本跟这个有问题的硬盘搭配的电源,居然用着也可以的。没有出现硬盘检测不到,异响之类的故障
照理说,这个电源有问题,比如输出功率不稳定造成这个硬盘异常,那么换到别的主机里怎么可以工作正常?

现在只能是带个好点的电源和这个有问题的硬盘再去下网吧看看情况了。

网友:
建议以后修希捷硬盘时,指上接令线后看反馈的信息,如果有看不懂的信息,原文贴上来一起分析,这样回答起来比较有针对性,另外带皮套的U系列和不鱼盘的反馈信息有些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难道我的也是电源导致认不了盘的?    但我最近换的是服务器电源,才用了不到两天,就出现问题了.郁闷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问题导致硬盘读盘数据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