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代换

楼主(2007-08-12):
有时候你是不是找不到一个同样参数的电容而专门跑去电子城买,呵呵,其实你只要找,,,,,

俺怕说得不是很专业,让高手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俺也好看看,学学

网友:
不会吧。。。。
主板上的那些什么一个个的,(估计有人会看得懂我说的是什么)电容,都是有极性的,除非小于1UF,代换原则就是容量大于或等于,电压大于或等于,耐热嘛越高越好啦,,,,,

关于电容极性的辨别: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注意看电容外表的颜色是不是两种,颜色占大部分的那边就是正极了。有些电容有标明。一般主板上也有标明,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呵)

网友:
还要注意华硕和华擎的板卡.正负极是相反的

网友:
谢谢版主,晕死,没人回应啊

网友(2007-10-18):
我来了,不过有点迟了吧,这是我初修的时候碰到的问题不过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
在耐压温度够的情况。可以不用管容量。。。。我曾经用过25V47UF代换过25V400UF,一样用着没事(显示器上)。。。主板上大的代小的。

网友:
特别要注意对于负电压滤波电容,其正极接地,负极接负电压

贴片的MLCC电容是没有极性的,其封装比较小,一般是0402,0603,0805,1206,1210的;
但是贴片的钽电容, SP-CAP电容, POS-CAP电容, OSCON电容有极性,有些电容标有+,-,有些电容在正极有横条标识;
插件电解电容,固体电容的负极一般侧面有白色带条标识.

网友:
还要注意华硕和华擎的板卡.正负极是相反的

3楼说的太对了,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要不然,你可就赔大了!

网友(2007-11-24):
耐压高的替代耐压低的,容量可以相差20%。(东方维修网培训资料)

网友:
只要个子相等或稍大也可替换!!!!!!!!!!!!

网友:
了解先,如果要是电容有极性的弄反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代换时主要看极性、容量、耐压、和温度,这些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