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附近的那个八爪片是干什么的?型号是4500m

楼主(2007-08-12):
那个芯片坏了,机子加电无自检,故障代码是FFFF,我想知道它的作用和原理,为什么坏了就不走码了。(主板是华擎k8upgrade nf3)

网友:
兄弟怎不用论坛的搜索,贴子不少的。这个是8爪的场效应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light=%2Bhmilycheng

网友:
内存不过,肯定不会跑码的.主板设备无法初始化

网友:
给内存供电的!具体资料可以参考2楼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下次提问时会注意了,我真的很菜,每位朋友的解答对我都是收益非浅,我回努力学习的,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看到你的标题,让我喝进嘴里的水‘喷’了出来,修主板和爪子联系起来啦。

网友:
4500m好象是辩别内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场效应管,内存供电的

网友:
如果是FF,同时还是给北桥供电的.如果是不过内存,只是给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