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软关机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V星845进xp运行一切正常,就是不能软关机,硬盘停转,就是atx电源不停。这个xp版本在其它机器上运行都正常。

网友:
换IO

换IO W83627THF

注意:只能用W83627THF 换,如用W83627HF-AW 或W83627THF-A 代换,一样能起动,但还是不能软关机,关机不断电!!

网友:
你认为就是硬件方面的原因吗?
先从软件方面找起吧

网友:
V星的好像在815时代就有这个问题,我磁到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