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H5黄灯闪闪(已修复)

楼主(2007-08-12):
飞利浦107H5故障黄灯闪闪,查行场均无短路,重写数据 换场块也无效.
请大虾指点一二
谢了!
[
]
修复

网友:
黄灯闪,应该是CPU没有检测到主机送来的信号。

网友:
各组电压有没变化呢!说清楚点.

网友:
并不是主机没信号那种闪烁.
各组电压在跳变,低于正常值.

网友:
继电器有没有在跳呢?是均匀的跳还是乱跳呢?

网友:
继电器没有在跳,是均匀的跳.

网友:
电压跳变,查短路。还有是不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
已修好.
该机是转修机,我查各组电压时发现有一路特低,又无短路现象,看其整流管已被前者换了,但其有一脚没焊好,原因是其换的二极管较大,引脚粗而塞不过电路板孔,换一小的快速整流管故障排除,其板号为
D6155,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