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频率计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修主板,频率计一般需要买测量范围多大的?1G的够用吗?
频率计的探头是不是和示波器的探头一样的,可以通用?
修主板,探头一般要配多少M的?

下面这个如何?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203db46934f3.jhtml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1Hz~100MHZ(他的说明1Hz~10MHZ有误),有1M欧,比较实用。再高就是50欧了。大多数只有到50MHZ,再高就是50欧。50欧在板上很难能测量的。

网友:
新的频率计现在卖的一般都是2.4---2.7G的吧!应该够用了!普通牌子200左右,胜利VC2000之类只要260左右,对于旧的频率计我不是很感冒:1是怕容易坏2是拍性能不稳定(不准确) 示波器探头可以用于频率计!买个10:1的探头方便!

网友:
张先生的话只看懂了前面一半,

看起来还可以,1Hz~100MHZ(他的说明1Hz~10MHZ有误),有1M欧,比较实用”,这个是说A通道有1M欧,比较好,是吧?

“再高就是50欧了。大多数只有到50MHZ,再高就是50欧。50欧在板上很难能测量的。”这后半句是什么意思?

他的B通道就是标的就是50欧呀,“50欧在板上很难能测量的”?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一般频率计都是分段的,输入阻抗不一样,主板很多地方要求仪器有高的输入阻抗,阻抗低会影响主板正常工作,测量不出来了。

网友:
那这个仪器的B通道阻抗只有50欧,是不是低了点,会影响测量?
在主板测量上,只用A通道,够用吗?

网友:
所以我说有一段能到100M,有1M欧阻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