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P4i48-M主板不启动。

楼主(2007-08-13):
刚两年的主板使用一直正常,放了几于没开机再开机就黑屏了,插上诊断卡显示00,经观察电容没有烧鼓的,电池代换还是如此,外挂都拔了只是主板CPU内存还是显示00,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此板会哪出问题,检测过程尽量说的详细些,我是初学,多谢。
cpu
黑屏

网友:
CPU没工作,测CPU工作的3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既然是初学,看来比较困难!建议你先到新手区看看相关的帖子再说吧!

网友:
擦一擦内存的金手指看看,有可能时间长了,金手指氧化了,接触不好

网友:
00是CPU不工作 华擎主板CPU一般工作一BIOS坏 坏内存电压低造成CPU不工作健议你拿到专业电脑维修工心去修一免因小失大报掉一块主板。

网友:
我想有可能是BIOS坏吧,还有CPU供电怎样量,这块板子用两年多一直挺好,第二天一开机就黑了,我想是不是病毒引起BIOS损坏,还要麻烦大家给点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