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8-13):
请问BIOS芯片第几脚和南桥相连?它们的引脚名称是什么?
芯片

网友:
记得好象是13,14,15,17脚吧!具体功能请高手分析下!
期待中。。。。

网友:
我只知道22、23、24脚,我说的是PLCC的BIOS,分别为片选信号、读写信号、跳变信号,都是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
求BIOS引脚定义
求8腿BIOS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