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7-08-13):
请教各位老大:书上提出“在使用850热风焊台之前,必须除去机身底部的泵螺丝,否则会引起严重问题”。
请问:
1、我使用的是850B热风焊台,底部有螺丝若干,哪几个才是泵螺丝?
2、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呀,我已经用过几次了,暂是还没什么问题,不搞清楚,我可不敢用了
使用

网友:
1。中间最大的螺丝;
2。有可能损坏;
如果中间只有螺丝孔,可能已经拆除。

网友:
是呀!中间那个螺丝比较大的而且还是红色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和萧十一郎版主,我的热风焊台底部没有那个螺丝,应当是拆除了。

网友:
850的气泵是由悬空设计的,下面加胶垫来作减震,以减小气泵工作时的震动,如果你没有把那个螺丝拿掉,工作的时候,减震功能就无用了,
气泵可能会因此损坏,并且有很大的噪音。

网友:
悬空?是何许人也。等过个把月再找艳子来一个焊台,看看上面有没有“悬空”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