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882管正常吗?p4vmm2请教高手三

楼主(2007-08-13):
我的P4VMM2主板点不亮,
(见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63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63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771
不管是主板集成显卡还是外插独立显卡。至今仍然未果。
      现又发现主板上的两只(可能是稳压管)标有H I 882 2L TA 的三极管电压和直流电阻有些异常,特至此请教高手大师及内行。
      要说明的是这两只管子中,Q8发热较高,有些烫手,而Q10基本感觉不到温度的。正常吗?
      一、这是不是 SDR 内存用的稳压管?如果不用这种内存是否可以视为正常?
      二、它的通电电压和在线直流电阻是否正常?
      三、如果不上 SDR 内存电压会是这样吗(Q10的两个0V)?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上 SDR 内存试机吗?
      四、请问这是普通三极管不是场效应三极管,如果 Q10 损坏可用什么代替。我在网上没有搜索出这个 822 管资料的。
      两只三极管在主板的位置图见图一,电压及电阻图见图二。

网友:
取下来检查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
这板子同时支持,ddr和sd内存吧,根据你测的电压,现在板子的跳线应该是上sd内存的.两个882组成对管,提供1.25v负载电压的,由于现在用的是sd,内存供电管输出的电压为3.3-3.4v,负载电压为1.7v也就不足为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管都没有搞清楚,怎么测呀,何况在路判断不是更好吗?

网友:
谢谢 #3 mynameljs 的帖子

是支持两种内存,但只能分别使用。按板主说这就是正常的嘛,可以不考虑这一部分了。
要补充的是这两只管子中,Q8发热较高,有些烫手,而Q10基本感觉不温度的。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那只有考虑检查其它部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诠都知道在线测试会出现不可知误差,关键是现在电压是否正确,不正确才有必要考虑三极管的独立测试,这是基本原则呀。

网友:
882为三极管.1.2.3脚分别是,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 1、2、3 怎么数呀,是面对三极管正面,管脚朝下,从左到右吗?

网友:
是的,方法正确.

网友:
这板应该是882跟772成一组对管。。。电源IC应该是KA7500B。。。不可能都是882的吧。。疑惑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有必要时能用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关注。不用疑惑,型号是两只管子上面分别照抄不误的。

网友:
哥们,没看图吧.你说的是脉宽控制器周围的882.与772组成互补推挽放大电路,对脉宽控制信号进行放大.这个882个头较小,引脚排序,与楼主贴子中的882正好相反.

网友:
呵呵。第一次看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