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盘能修好吗

楼主(2007-08-13):
谢谢各位,硬盘已经修好了,再次感觉坛中各位的相助。

网友:
如果是物理损坏,只能屏蔽掉了。可用相关的专业工具去检测,如PC3000,MHDD 等等

网友:
应该可以去掉的, 用MHDD擦除一下就可以了,要是不行的话,要看是什么盘了,好用相应的软件修复

网友:
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不会吧!有问题MHDD应该能查处来!LZ有没有用MHDD做完整的全盘扫描啊???

网友:
格式化的时候,把它标记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向老手们学习,硬盘这玩意儿不好整

网友:
能修好,不同的型号硬盘有不同的修复方法!

网友:
MHDD查不出你可以THDD等工具查,MHDD最好不用中文版的,2.9英文版MHDD我觉得不错,比4.5的强!

网友:
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感觉修坏道,如果用MHDD格不掉的话,最好用PC3000加 P 表,完全可以解决掉

网友:
应该可以搞定的,MHDD

网友:
只有一个坏道,完全可以修好

网友:
不知道修这一个坏道,应该将MHDD的哪些选项打开,盼指教!!

网友:
要不用HDDL 添到表中就可以了

网友:
用THDD,加G表,应该搞定。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坏道,可以用MHDD扫描,扫描时打开REMAP选项就行了。

网友:
请问是先扫一遍后,再打开REMAP选项,还是第一次扫描的时候就打开,谢谢

网友:
这个坏道在前面的位置,第一次扫描时打开REMAP选项就行了,等把那个坏道修复后就停止扫描。我昨天遇到一个硬盘的10%的位置有一个坏道,用MHDD给弄好的。

网友:
THDD操作:
1.表面扫描;扫完坏扇区即可推出.
2.选 view; 可以看到有多少坏扇区(必须做)
3.按R键开始加G表.

网友:
那才一个点没有什么的```要不和软件修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些硬盘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