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工具

楼主(2007-08-13):
我想问一下大家,笔记本张系统时有些笔记本是不带光驱的,怎么样台式机光驱改接口装笔记本的系统呀。我看到别人改过没问清楚用的什么转接口。

网友:
买个硬盘USB转接线,也可用于光驱的。
不过,一般我们都是把硬盘拆下来,用转接头(¥6)在台式机上copy过去做的。
我好像还买过一个专用转接头,一共买了3个,其中两个送朋友了。

网友:
张先生可真大方。我也没有呢

网友:
如过本子自带网卡,可以通过PXE进行安装,速度非常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在那里可以买维修用的常用工具,谢谢!最好是你们常买的地方

网友:
哈哈 我有笔记本硬盘转接头,不过我看到的是直接用台式机光驱转接后装比较本系统。

网友:
还是找个IDE转USB的比较方便而且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