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07-08-13):
请问83627EHF-A  和83627HF-AN  能相互代换吗?

网友:
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需前面的一样

网友:
谢谢飞翔,怪不得换上去以后芯片暴热~!

网友:
换之前可以查下管脚定义

网友:
应该是同型号替换原则,以前看朋友换过一个不一样型号的(虽然都是winbond的)。
上电能点亮,但不跑码,I/O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要好好学习呀,,,,,主板维修太难了

网友:
不能代换后缀不一样

网友(2007-11-29):
如果不熟悉,最好还是先查查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