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安装

楼主(2007-08-13):
一、安装PC3000
  1、 建立目录 C:v12
  2、将PC-3000 v12软件包连带所有子目录一起,复制到C:v12
  3、将工作盘分区(200M以上),格式化,并安装DOS系统文件。
  4、将Vgaga.exe  Pcdosemu.com  emm386.exe(俄文版) himem.sys文件复制到C:v12中。
  5、编辑config.sys文件,其中必须有:
              device=c:v12himem.sys
              device=c:v12emm386.exe (加载maxtor模块要在emm386.exe后面加 RAM 参数)
              dos=high,umb
              buffers=60
              files=45
  6、编辑Autoexec.bat文件,建议如下:
              path c:v12;c:;c:dos
  7、编辑pc3000.bat文件,建议如下:
              cd c:v12
              vgaga     (防乱码驻留程序)
              pcdosemu 2(指定PC3000AT待修硬盘接在哪个IDE接口,1=IDE 1,2=IDE 2。)
              shell     (PC3000 SHELL外壳程序,调入其他子程序(模块)的总调度)
  重新启动进入DOS后,输入pc3000即自动进入PC-3000模块选择菜单。
  注:以上设置,被修硬盘必须跳线为“MASTER”并且接在“IDE 2”口

想问下上面的步遮一和二后到了第三步要格式化工作盘分区,那工作盘分区是什么?是不是c盘?如果是c盘的话那不把一步和二步那个白做了啊。请高手指示先谢谢了小弟

网友:
3。应该先做的。

网友:
LZ怎么搞的哦!连这个分区要先做的步骤都不明白还想用PC3K修盘。。。。

网友:
人家是新手马
当然不知道咯
可以理解

网友:
先格盘再做那些东西呀.要不然你不是白做了吗

网友:
不是学者的问题
是作者的问题

网友:
有好多错的地方...还是买个破解板的吧.

一、安装PC3000
  1、将工作盘分区(200M以上),格式化,并安装DOS系统文件。
用DOS启动盘启动电脑,如果是光盘F:
F:>FDISK 分500M ,要设置为启动分区
F:>FORMAT C:/S (格式化并传送系统文件)
  2、建立目录 C:\v12
C:>MD V12
  3、将PC-3000 v12软件包连带所有子目录一起,复制到C:\v12
C:>XCOPY F:\PC3000 V12 /S
  4、将Vgaga.exe  Pcdosemu.com  emm386.exe(俄文版) himem.sys文件复制到C:\v12中。
  5、编辑config.sys文件,其中必须有:
              device=c:\v12\himem.sys
              device=c:\v12\emm386.exe (加载maxtor模块要在emm386.exe后面加 RAM 参数)
              dos=high,umb
              buffers=60
              files=45
  6、编辑Autoexec.bat文件,建议如下:
              path=c:\v12;c:;c:\dos
  7、编辑pc3000.bat文件,建议如下:
              cd c:\v12
              vgaga     (防乱码驻留程序)
              pcdosemu 2(指定PC3000AT待修硬盘接在哪个IDE接口,1=IDE 1,2=IDE 2。)
              shell     (PC3000 SHELL外壳程序,调入其他子程序(模块)的总调度)
  重新启动进入DOS后,输入pc3000即自动进入PC-3000模块选择菜单。
  注:以上设置,被修硬盘必须跳线为“MASTER”并且接在“IDE 2”口

网友:
谢谢这位大哥了,给小弟指明了方向

网友:
这个是破解软件版的ISA PC3000的安装方法

网友:
这个软件听就听多了,但没用过,有中文的吗?我是新手,怕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