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报coms settings wrong错误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13):
ASUS主板报错
coms settings wrong
coms date/time not.set
overc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ore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aded
  no hard disk drive detect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请打掉与Chassis 条线中间排针相连的三级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前辈 说说原理和思路呀

网友:
chassis是机箱被打开报警的意思,当机箱被打开时就会出现这个报警,主要用于服务器机箱,但是ASUS在设计其他主板时也加入了这个功能,用跳线短路使机器正常工作,当跳线、电阻、三极管发生故障时就会造成报警,将三极管去掉后,就取消了这个功能,不会报警了。
有些机器可能是经过电阻切换,当电阻发生故障时也有此问题发生。

网友:
呵呵,开始分析这个问题了?

我认为是三极体坏,引起VBAT0电压低。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图就什么都知道了,实际就是MOS击穿之后使INTRUDER一直处于低电位,而INTRUDER正好是低电位有效,所以去掉MOS之后,使INTRUDER处于高电位(由1MΩ提供),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
用Poto画电路图好累呀,谁有破解版的protel啊,传一个给我

网友:
INTRUDER通往何处?

网友:
主板不同,去的地方也不一样,P4BP-MX进南桥,但是P4SE就没有设计MOS管而是经过电阻进了南桥。

网友:
用protel做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以下的破解版很多的
下面这个是2006版,9。8M,相对小一点。
http://www.vipcn.com/SoftView/SoftView_3696.html
下面的这个好像是绿色的。
http://xdowns.com/soft/17/128/2005/Soft_1920.html

网友:
Chassis在主板上什么位置

网友:
先按张老师的帖子下载看看,如不能用,留个邮箱我传给你,protel98的。

网友:
看来ASUS好多开机进BIOS的有救了。LZ的方法不防一试

网友:
的确修过一例这样的板子,也是把Chassis跳好就OK了.
我有一个绘图的软件,感觉还可能.要的加QQ

网友:
进南桥? 看来intel南桥本来就集成了class功能 只是大部分主板没利用了

网友A:
下午整一块这样的板,但没搞出来,新照说要把chassis脚搞出2.5V电平来,可我个人认为,chassis的路线正确跳法就是要接地的,就算空脚上有2.5V和没有不是没有区别吗?

网友:
说明白一点,就是让INTRUDER获得稳定的高电平,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至于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
谢谢大家提供制图软件,我开始绘制P5GD1,做好之后共享给大家。

网友:
好的
我们支持你异域磨蚀 期待你的共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整一块这样的板,但没搞出来,新照说要把chassis脚搞出2.5V电平来,可我个人认为,chassis的路线正确跳法就是要接地的,就算空脚上有2.5V和没有不是没有区别吗?

林哥的方法是绝对OK的.顶一下.

我的一个维修实例也已经发表了。在共享区..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3256&extra=page%3D1

网友:
我的p4p800se就是这个问题,求救啊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去掉了那个三级管,还是有这梯状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