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很怪,内存不过电压下常

楼主(2007-08-13):
一块478的主板, 内存有电压。拿过来的时候点不亮,我修过之后亮了,就是内存不过,各项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北桥问题????
点不亮
内存不过

网友:
楼主术语都没懂,还是要去补一下基础
个人理解你的意思,应该要:
压北桥,打AD线,刷BIOS,换IO

网友:
有关系,内存跟SB有关系,其中SMBDATE SMBCLK就由SB提供,然而IO不对可能影响SB工作异常,间接地影响内存工作

网友:
先查smbdate和smbclk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再查sb,io和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