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v主板 db卡 ---- 灯全亮

楼主(2007-08-13):
各点电压测得如下

北桥烫手  请教各位老师 是不是电源芯片的故障 还是北桥已经over了 ? 谢谢指教

网友:
晕倒 被遮了  上图被遮部分 自上而下 为0.35   0   1.82   1.82 。。。。

网友:
复位低嘛。CPU没有复位

网友:
至于是不是北桥坏,量一下北桥工作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
哎,真的是,只能学习中了

网友:
今天重新拿起这块板,量了下,全板无复位,rst针脚有3.3v电压,pcirst#1  #2  iderst# 均无电压,南桥供电正常,怀疑时钟芯片坏 ,有芯片时换块试试 再报结果,不知道以上思路对不对  还请各位指教 谢谢捧场 特别感谢飞翔老师的不吝赐教!!!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菜一个不能帮上忙了``

网友:
有没有测过PCI的时钟有无?

网友:
如果PCI时钟有的话,就查NB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