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 CRT出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7-08-13):
网吧里的一台三星 SyncMaster 763MB CRT显示器出现故障,故障现象:加电黑屏,显示器内部有异响。

具体的现象为:加电,随着电源指示灯的一亮一暗,显示器内部应该是继电器吧也跟着合拍的一“嗒”一“嗒”的响。
如果此时和主机接上,再开启主机的话,那这个响声更为快速。

这是什么问题?刚刚看了菲克斯 版主的一贴关于 显示器简单故障判断 的说明,关于这方面的故障是: <2>、继电器连续动作的“咔嗒”声。这是由于模式判别电路或MCU故障所致。返回维修。

是否这台显示器故障就属于这个范围,那是的话应该怎么维修,应该重点在哪块电路查找?小弟不懂CRT,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再问一个,普通CRT显示器内部有多少个MCU?

-------------------------------------------------------------
最后检测出是高压包损坏,已修复。

网友:
看是否 高压打火.
  行管等主要功率元件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还有电源厚膜.

网友:
2楼的老大,你说的名词都挺专业的,我又不懂

高压打火是指高压包出火花吗?

电源厚膜是指电源部分的什么厚膜电阻?

短路的话我要再查查了

看来这台CRT只能送给别人赚钱了,嘿嘿

网友:
看来楼主这个钱是赚不到了,一个CRT能用几个CPU呢???

网友:
不好意思,起先看 菲克斯 的帖子理解错误了

谁能解释一下:高压打火和电源厚膜呀,谢谢

网友:
你把行管拆了接个假负载看看还电源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
电源指示灯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没有接主机时,绿灯就是一亮一暗(一闪一闪)的,本应该屏幕上有信息提示:无信号连接的,但是这个有故障的就没有这个信息提示了。

但是如果与主机连接上时,主机加电,本应该绿灯常亮的,但现在还是一闪一闪的。

感觉模式判别电路出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楼主换个高压包吧,换完就好。

网友:
今天收到的一台ACER 77E的显示器,时好时坏,坏时也是机内的继电器随着电源指示灯一拍一合的响。比起三星的ACER响得多。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坏的。

这倒底是哪部分的问题?CRT我是门外汉,高手多多指点呀
除了高压包和厚膜电路外,还有其它什么可能性没有?

网友:
支持8楼,换包吧楼主,肯定好。

网友:
三星的可能是高压包打火,别的就不太清楚啦,继续学习!!!

网友:
三星763的机器,不接主机,电源指示灯是常亮的
指示灯跳和有声响,只能说明机器内部有问题.很多问题都会引起,
刚才说到 高压包坏  CPU坏都会引起.其实是只要内部不正常都会引起.那是因为CPU有个控制脚造成的.可以短时间内强制给他个电压,让他认为机器各部分已经正常了.处理方法是用一只3-5千欧的电阻连接到+5V与CPU的AFC脚,这样机器就不跳了.这样立刻查各路电压,看哪路不对了.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绿灯闪烁,一般是显示器内部有短路故障,或者是因为二次升压电源管流或过压显示器发生保护。重点放在行管,二次升压电路(及检测电路),逆程二极管。如果这台显示器是高压打火造成的,可以像楼上所说的,试着解决保护,测试一下行供电电流(直流与交流状态),看行扫描电流是否存在直流短路或交流短路。如果是偏转线圈有问题,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
三星785MB CRT出故障

各大哥高手您们好,我有台三星785MB的枕形失真,图像显示正常大小可调,就是枕形失真,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2007-09-16):
该显示器现已修复

是高压包坏掉了,高压包所在的线路板上的一个焊点都快要被烧得碳化了,这一焊点已经虚焊。
不管高压包好坏均做损坏处理。

现已换上一正常的高压包晚上开通宵做测试。

网友:
看来,包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啊,学习了

网友:
再讲点后续的话

其实这台继电器叭叭响的高压包是从另一台同型号画面不大正常的显示器上换过来的的。
该显示器本来故障是画面上有细条纹比较长,象是拖尾(影),严重时画面中间象蒙上一层纱,看不大清楚内容。出故障时拍拍显示器外壳故障消失,但过会儿又会出现。拆开显示器外壳时,敲尾板故障也消失,故障点确定在尾板上。经过加焊整个尾板故障已经解决。

由于将高压包换到了另一台显示器上,其实也只需要换上一个正常的高压包即能正常工作。
今天下午到货的是同型号的高压包(不是三星原厂的),更换上去后这台显示器出现另外的故障了。描述如下:

开机在显示显卡信息时,字符画面晃动得厉害。
接下去是HP主板LOGO,由于是图片形式的,感觉还行。
进到CMOS里面,显示的表格边缘呈波浪形,轻微抖动。中间的字符还可以勉强接受。
第一次进到XP里面时,感觉基本上正常。但是屏幕上画面缩在中间,在OSD里将数值调到最大画面仍达不到屏幕的边缘,距左右两边到屏幕边缘各有1公分的间隙。

至电询问一修显示器高手,得知三星显示器只能用三星自己的高压包。
至电三星维修中心得知,三星维修站不能将配件单独外售。只能是把显示器拿过去让他们看了,才给修(他们给换包)。收费:人工费100元,高压包80元。
更气人的是,温州的一家维修站报出宰人黑心价,一只高压包要350元,口口声声这是物价局规定的价格,而且三星集团也是这样规定的。强烈鄙视这类没有良心的黑人。

网友:
应该是包坏吧,楼主在查了包的正常工作条件后,换包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台三星让那个修显示器的老师拿过去二天时间,今天拿回来了,晚上有空把外壳打开来研究下(他没有贴那种维修贴纸的)

结果发现他这次换上去的高压包就是我上次在网上购来的三行牌子的高压包,同型号的。这下子我郁闷死了

那么用的是同牌子同型号样的高压包,为什么用起来效果会两样?
是否是象有人说的,换了包之后还需要调整一部分电路?元件?
上次我换包之后是将高压包上的聚焦和另一个旋钮是调节过的,但是效果根本达不到当初的样子。最多是把没显示的修成有显示的。

还请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你换高压包的质量不够好,
也有可能是同步线接反了!还有可能是外围电路烧坏你没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