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经验大家分享

楼主(2007-08-13):
今天维修两块主板可以上U,但是就是进不了系统和电脑蓝屏,原先以为是IDE接口,硬盘和数据线的问题,代换以后还是不行,就一直坐在那里想,突然想到会不会是风扇的问题,马上行动,换了风扇,一切OK,这就是我的维修经验,供大家分享,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风扇的问题会导致进不了系统和电脑蓝屏???

网友:
CPU散热不良,,,

大夏天的,给你穿个羽绒服,保证你热得昏迷不醒,何况U乎

网友:
风扇应该是好的,没上好硅胶吧.

网友:
有硅胶,但是电脑有的时候还自动关机和自动重起,换了风扇就好了

网友: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风扇的问题会导致进不了系统和电脑蓝屏???电脑自动关机和自动重起?????

网友:
CPU过热会这样子的。

网友:
夏天电脑出问题,首先考虑cpu温度。

网友:
飞翔大哥一语中的啊!呵呵!
散热不好就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建议楼主把电脑配置说清楚点,这样对大家更有益!

网友:
也许是风扇里面有软短路,经常会把12V短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绝对是散热不良,并不是什么软短路

网友:
1、主频高的U上硅胶(我的经验)是必须的,散热器与U之间的(没有接触上的)空间用硅胶填补后散热效果好
2、注意散热器与U之间有时因为风扇支架的四个固定脚的销子(这样叫吧)稍微高一点,接触不实,散热不好,造成停机或停机后重启
3、散热器灰尘多,不能形成回流风,这样U的热量散不出去,也是造成死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只要散热器选用的合适,除以上原因外,风扇只要转动一般不会造成进不了系统或蓝屏

网友:
不管是哪种配置都是一样的,散热不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一种说法,U座

网友:
CPU过热会引起死机,重起,蓝屏

网友:
12楼,强烈更正你所说的一个词--硅胶!
硅胶是有较强的粘性,通常用来显存芯片或是GPU与散热片粘贴的。一般是粘上后不打算取下来。

而CPU上用的是硅脂,同样具有导热性,但是没什么粘性,所以你还能把CPU的散热器再次拆下来。

楼主所反映的问题,首先要注意风扇的转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基本上是散热片与CPU接触方面的问题。如果风扇转速不正常,则可以按加润滑油的方法处理即可。

网友(2007-10-16):
加油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不如换个风扇好

网友:
太热撒 没给烧了就是好的拉

网友:
CPU过热保护了.

网友:
散热不好就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2007-12-10):
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 就是有些主板设置了风扇转数的监控 如果转数达不到的 它也会起到自动保护功能 或者引起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