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北桥散热片的扣子上有1,5v电压?

楼主(2007-08-13):
真是怪事,我在学习测电压,结果不小心碰到扣子上,发现有电??内部电路损坏?
问题

网友:
中国的电线是没地线的。你测到的应该是地线的电。在有的机箱,你甚至可以测到220V的电出来。当然不是火线的220V,

网友:
不知道高手请教下啊
我也想懂啊

网友:
二楼的,怎么说中国的电线没地线,我晕,那你用的220的压差是那里来的,线电压吗?不会是380最后到你家里时接个大电阴降压吧?

网友:
。。。是啊不明白,扣子有两个。。。总共4个孔。就一个孔有电压。其他的都是零。奇怪吧。我刚学测电压,测了几块了,就这块特别。估计里面电路坏掉了。。。短路?

网友:
不是吧,难道是哪有短路.扣子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
红色的是冒烟2次的。排阻换过,正常。

网友:
我也感觉不太可能,大多的扣子和地线都不连,说是感应电压吧,周围也没大功率的耗电设备,你那扣子的电压从何来??

网友:
旁边哪里搭到了吧,一般不可能

网友:
没有啊,旁边什么的都没有,就是好像铜线有从那里经过

网友:
应是哪里漏电所至,不然应不会有的

网友:
师父说,数字万用表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跑线和附近的元件没有导通,那这个电压应该是虚的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电压

网友:
是不是静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