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入门指导2(MHDD)

楼主(2007-08-13):
MHDD是最常用的硬盘检测软件,全国都以MHDD检测表结果为标准
因为MHDD比较直观.方便,而且还可以修理一些简单的坏道.
MHDD感觉挺复杂,其实就是几个常用的命令
ERASE  低格
FASTERASE 快速低格
PWD     加密
UNLOCK  解密
DISPWD  清除密码
SCAN    扫描
REMAP  打开之后把坏道写到G表

其它功能很少用

新手见了坏道盘,就习惯用MHDD加坏道到G表,其实这是错误的思路
一般先ERASE一下,看有无效果,如果无效果,少量可以加G,看能否加进
不能加进,可用PC3000扫描到P表
如果还扫不进去,那就需要检查固件了
不要遇到坏道就加表,要考虑坏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80%的坏道盘都是固件问题造成的
MHDD能直接修好的盘现在很少了

网友:
mhdd作为检测标准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不能对mhdd有较深的体会,会影响对故障的判断,不要指望mhdd能修好多少坏道。

网友:
张老的说的没错
但整个行业都以MHDD为标准,所以也没办法
一块40G的硬盘进行真正的测试的话要1个小时以上
没那么多时间去测试
PC3000 ISA和PCI的通用模块里都带有硬盘测试功能
不过没几个人用,太费时间

网友:
我是菜鸟,所以你们俩的话我有些不太明白,说是MHDD是不错的检测程序,又说MHDD太浪费时间,而PC3000 ISA 和PCI的通用模块也没有几个人用,太费时间,那我就在这儿想,你们现在究竟是采用什么方式还进行硬盘维修的呢

网友:
MHDD不废时间
通用模块里的测试费时间

网友:
很简单,都费时间,mhdd检查能快一点,熟练的话没有必要全部跑一遍。mhdd主要做检查,基本不治病。
医院不是有x光机,有CT,这些东西能治病?

网友:
X光机CT机常时间照射等于放疗

网友:
可没有人这样用法的,没听说过。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用mhdd检测,用pc3000修复.

网友:
这个有用。先保存下来,这样以后有案可查。

网友:
张老师的比喻总是那么的形象,我觉得也是那个理.我个人认为MHDD检盘是很好的,一般坏道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千万不要用那个去修昆腾的硬盘,那是越修起多呀,有过教训.

网友:
俺一下也去试试那几个软件,是了,请问,有中文的吗?小弟的英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