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入门指导3(工具选择)

楼主(2007-08-13):
ISA PC3000
PCI PC3000
HRT
效率源
春华

这是市面上常见的几种维修工具,价格从几百到2千
入门现在不建议选择ISA PC3000,更不建议去维修比如昆腾系列的老盘
有人会说,那样可以了解硬盘原理,话是这么说
但老盘和现在的盘毕竟是不一样,就算你把昆腾学会了
但还有多少昆腾让你修呢
建议直接购买PCI PC3000
如果你对英文实在是不感冒,你可以选择效率源和春华
全中文菜单,比较好入门,选择全中文的适合那些没有太多经历钻研硬盘
的新手

其实首先要了解硬盘是怎么工作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了解怎么使用工具,去控制硬盘,最后达到修复的目的

网友:
HRT不需要考虑了

无用

网友:
ISA PC3000是基础,还是应该掌握。

网友:
学会了ISA,再看PCI的话,脑袋会大
ISA功能落后的太多了

网友:
我有一套PCI3000,一直没有安装。对它不是很了解。主要是能否覆盖isa3000的作用范围。

网友:
可以完全替代ISA了
但是修盘的思路和一些操作方法和ISA不同
所以我不建议新手用ISA入门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只不过确实没必再搞ISA了,因为现在PCI也不贵了。

网友:
请教LZ,现在PCI 3000是不是出道2.30了?你也在做pci 3000,是否带DE 和主板,有没有附带简单说明书???

网友:
最高版本为2.27
带DE
可以单购买全中文说明书,不过说明书是2.2的
电子版的免费送,不过不太完整

网友:
呵...不懂!我是菜鸟没办法!

网友:
请教一下张先生.上面所讲的是不是一个硬件系统?用它们组成的一台用来专修硬盘的电脑?刚刚接触这一块.还望张先生多指教.多请了.

网友:
我想要一套PCI PC3000谁有货呀。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