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识别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07-08-13):
修显示器时遇一色环电阻损坏,细看为五环类型,依次为红、绿、银、金、黑,不知是否是自己已知的资料太旧,实在无法辨识其阻值,望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按规则推,似乎应该是0 .25欧。没有把握。

网友:
谢谢张老指点。张老前辈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啊!这个电阻关键是第五环代表的误差值搞不清楚是多少,很奇怪的颜色。

网友:
银色不在数字中,只能代表0。01的倍乘,前面就两个数字,猜想而已。

网友:
也许就是0.25欧的吧?我怀疑最后的第五环黑色是不是谁开玩笑画上去的。呵呵。此外,我刮开剩余的保护层大概量了一下剩下的三分之一未烧毁部分,阻值很小,虽然因万用表精度限制不能准确读出该阻值,但至少肯定了这是一个很小的电阻,估计是起保护作用的。最后对照电路板看了看,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该电阻串接与显示器开关电源部分300v正极和开关管漏极之间(D)。

网友:
最后换了一个0.22欧的,显示器修好了,呵呵。不过这个奇怪的电阻还是不知道具体是多少阻值的,有点遗憾!

网友:
0。25欧姆,可以肯定了。

网友:
黑色是认为画上去的不算数,4环电阻,第3环为倍率,前2环为数值。无论如何银色不是数值,只有2位数值。

网友A:
有朋友说第五环黑色可能代表温度系数,不知是否如此。但即使是,前述电路中有必要使用带温度系数的电阻吗?又不是温度补偿电路之类的,岂不是大才小用了?

网友:
0.25/1w 黑为功率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说第五环黑色可能代表温度系数,不知是否如此。但即使是,前述电路中有必要使用带温度系数的电阻吗?又不是温度补偿电路之类的,岂不是大才小用了?

精密电阻确有5环的,还有6环的,最后位听电子厂里人说是代表温度系数的.具体资料没见过.这电阻是0.25欧绝对不错,你说它的位置在300v到D间那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如果在S 和地间那更容易理解了,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金银代表容差值,其它的都是按顺序来的

网友(2008-05-10):
“五色环”读数规则:

      第一、二、三环表示三位数字,第四环表示数字后面“ 0 ”的个数,第五环表示精度。现在市场上逐步以五色环为主,而且第五环精度的表示方法目前实际使用和过去有关规定不同,一般用棕色表示误差 1 %。

举例如下:

例5:

这个电阻的阻值: 200000 欧姆= 200K 误差 1 %

      例6:

  绿= 5 ,棕= 1 ,黑= 0 ,银= 0.01 ,于是 阻值= 510 × 0.01=5.1Ω

网友:
应该0.25吧!是否颜色看错~~~~~

网友:
偶是做电阻的!(*^__^*) 嘻嘻……!应该是0.2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0.25欧  那它肯定是标错色了。
这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