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硬盘也可以这么修。。

楼主(2007-08-14):
今天拿到一个IBM T30的笔记本。。。开机黑屏。。。根据从软到硬的原则。。先重装了系统。。。装完了还能跑进去了。本以为可以收钱了。。嘻嘻。。。装完驱动重启。。。。黑屏!!!!严重的打击了本人的信心。。。。客户又在一边看着。。心里有点发毛的。。。用效率源检测了硬盘。。。。扼。。。。满盘皆是小坏道。。。。。告之客户明天来取。。。有可能要换了。。。。
反正前后要换。。。先拆了练练经验。。。。。。。小心翼翼的取出硬盘。。。东芝的。。。刚好我有个一摸一样的硬盘。只是电机坏了。。因为我没有学硬盘。。。所以思维挺简单的。。既然IBM拆出来的盘有坏道。。。那自己的硬盘没有坏道。。换个盘片也许会好。。。嘻嘻。。。大家莫见笑。。。。我还真的换了。。。。。慢慢的。。捣鼓了两个多小时。。。腰挺算了。。。眼睛也疼的厉害。。但想想也许硬盘好了。。。那可就赚了。。。上电。。。挂在台机上试盘了。。。。。
系统检测不到硬盘了。。。????????辛苦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成就。。。。还报废了两个硬盘。。。。亏死我了。。。

网友:
精神可嘉
不过要都这样能修好硬盘的话,估计修硬盘的都没饭吃了
开盘一般在数据恢复的时候才用
普通修盘不开盘的

网友:
LZ虽然失败了,但是精神值得学习!呵呵!
下次记得不能开盘了哦!

网友:
即使你有超净的条件,高超的手艺,但硬盘盘片上各种结构的划分和格式不同的硬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会成功。

人输血还要讲个血型,不对的话会死人,器官移植更要严格配型,否则同样会死人。硬盘你得把它当个人看待。

用毛主席当年说过的一句话共勉: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网友:
楼主水平也太高了,盘片都能换,只是你缺乏换的环境与工具

网友:
楼主早晚会赚会来的

网友:
自从我将一个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IBM40G硬盘开盖后就再不开了,那时就知道了开盘的后果了,当时查了相关的很多资料也就了解了,

网友:
用两个盘换了一次宝贵的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勇气。反正都是坏,拿来练练手未尝不可!

网友:
我的运气要好些,一个ST的,开了后盒上,还能认,不过故障跟原来的样的

网友:
如果是同型号的,不定真的被楼主修好了,哈哈

网友:
我是新手,看了收益甚多.

hcyyh -5 恶意灌水

网友:
我是新手,看到有用的回一下

网友:
开盘真的很难处理,只会搞坏,好不了....

网友:
我到现在都不敢折卸硬盘呢。。。我手头上有几个硬盘(装系统都
没有发现硬盘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LZ实在是弓虽啊.学习了.

网友:
LZ精神值的学习

网友:
开盖是需要设置和技术的.  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