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T错误

楼主(2007-08-14):
MAXTOR 80G (6Y080L0422611)电路板一个稳压管无输出,换了一块电路板,开机能检测硬盘,能引导,进系统提示错误,SMAT错误,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
不好意思少了一个R

S M A R T ..........

网友:
可能是换的电路板与原板参数有差异,换个同参数的试试。

网友:
可能换的板子不合适,固件要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