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772的代换型号

楼主(2007-08-14):
NEC 510 15寸彩显,电源指示灯亮,有信号时指示灯也变化,屏幕不亮。经查是B772击穿,请问B772在此起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来替换,谢谢!

网友:
你好
     B772通常都是用在DPM控制电路的,控制12V或6。3V电压的。
B772很普片的,不需要找什么代换吧?,这是PNP型低频管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
因没有购得B772,所以才想到代换型号。手头有一个A940,可以在此替换吗,不过A940的频率比B772要低得多啊,谢谢。

网友:
代换的话要找比原管性能好的,而不要找比原管性能差的,这是基本原则。

网友:
A940?不太熟,你看看体积,不要是和A733那样的,就好,,功率稍微大些,可以换上一试。LG里面多用A1273

网友:
补充一下,A940是高频的,原则上是比B772工作频率高而不是低。所以要求功率能比它大,应该就可以代换,所以让你看看体积嘛,要不查查资料

网友:
a1015也可以!!!!!!

网友:
代换的东东多,最好用A940,只要电流能达到1A的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A940替换后故障依旧,进一步检查发现场输出用的TDA4866的3脚与地短路,拆下后测量3脚和5脚之间和6脚之间的电阻值均为零,由此判断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导致B772被击穿(爆裂)的,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