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保险两端连接灯泡的疑问?

楼主(2007-08-14):
在修显示器中的开关电源和主机的atx时,经常会出现炸保险的情况下,有不少网友说可以在保险的两端连接一个220v.40-60w的白炽灯.只要闪亮下即灭.便不会炸保险了.

我想问的是,这种办法是否确实可行,最好是经过实践的.如是道听途说,则不讲也罢.因为,有的书还说,在修行管出穿时,可以接假负载(灯泡)试试.可是,那根本就不管用.还希望有实战经验的给讲解.讲解.

这样的疑问很好的,在保险处串灯泡是什么原因看我下面的回复,请大家关注一下

网友:
这种方法,我从来没用过,且在QQ群中,老曾也不主张使用这种方法,为什么,是不是经实践证明,可行性太低.

网友:
我见过修显示器用灯泡,没有看到修ATX电源用灯泡的。好像我那朋友没有用过。

网友:
修显示器是可以在保险丝处接灯泡的.我是这样做的,一手按住CRT主板,一手插电源,看灯泡的亮度,如一插上电源太亮要尽快拔掉电源.晚点就又要炸机了. 这种用法也在靠经验的

不过现在不常用的,因为太麻烦.现在只测一下大电容两端的阻值(大电容要先放电)就直接通电了

网友:
行管击穿时,可以在行管加上假负载,来测其电压,高了则会继续烧毁行管,否则不会,实践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修显示器中的开关电源和主机的atx时,经常会出现炸保险的情况下,有不少网友说可以在保险的两端连接一个220v.40-60w的白炽灯.只要闪亮下即灭.便不会炸保险了.

我想问的是,这种办法是否确实可行,最好是 ...

    看来小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我是经常用这种方法,比如修ATX电源的辅助电源,主功率管是场效应管的.串入灯泡,安全多了.
我们知道,如果场效应管在这个自激振荡的电路中,如果不起振极容易击穿,
   加灯泡主要是利用灯丝的冷态电阻小.热态电阻大的物理物性,如果在有短路的电路中.加入灯泡.短路形成的大电流使得灯丝热量急剧上升.这时灯丝的热态电阻上升.大量的电流耗费在灯丝上,不至于损坏电路的元件.
    当然这种操作是有技巧和经验的.
      至于修行管击穿串灯泡,如果是显示器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有B+电路的存在.

网友:
我修电源或显示器做了个专用插座,220V经个脚踏的双刀开关,其中零线直接到专用插座的一端插孔,火线接一只150W的白炽灯再到插座的另一插孔。再在灯泡的两端并接一只开关。
使用时,把欲修电器接入专用插座,并在灯泡的开关在断开的位置,脚踏地上的双刀开关通电就可以试了。如果电器存在短路性故障时,电流增大灯泡承受一大部分电压会亮,故障电器端电压会下降从而保护了电路避免故障扩大化。如果电器正常,电路中的电流不足以使灯泡亮。我就可以把并在灯泡的开关打开,220V就全额的加在欲修电器上。(注:修显示器时把消磁线圈拔掉)双刀开关和单刀开关可用彩电的电源开关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烧保险是因为保险后级有短路,电流过大而烧毁
串如灯泡后,回路的最大电流是有灯泡决定的

以前在单位。遇到整幢楼的供电短路时,就是在总开关的出线口串一灯泡来检查是否有短路,短路是否严重

网友:
我觉得串灯泡太麻烦了,还是想个比较简单易用的方法比较好,如果烧保险,肯定是桥堆或者是开关管有短路的地方,一般测一下电阻,不过不是太小,那直接通点就行了,不过也有例外,我有一次修电源,是开关管的DS间的电容炸了,虽然炸裂了,两个电极也没有挨在一起,测电阻也不小,一通电就冒火,一通电就冒火,我冒了三下火。

网友:
我以为是在行管处接灯泡,我弄错了请版主删了上贴。

网友(2014-07-25):
串联灯泡的目的是限流,限制电流在100mA左右 ,不会烧别的东西,防止炸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