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8-14):
有一478老机,在插上U盘后无法系统,表现为:在出现启动菜单时即死机,重后同样故障!但取下U盘后又正常。什么原因?U盘为非启动盘。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看一下你CMOS的设置,启动项

网友:
改过N次CMOS但故障依旧!

网友:
维修当中最难的就是一些似是而非、一些不明显的可忽略的问题。

网友:
如果其它一切正常,就是有的主板本身的小BUG。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