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部分有问题,怎么查?

楼主(2007-08-14):
谁能告诉我行电路是怎么样供电,工作的 , 工作线路怎么查呀??
问题

网友:
首先你看看二次电源电路是正常的吗

网友:
行电路有行震荡行推动行输出啊。行震荡由电源12V供给,行推动用哪路电压的都有。行输出由二次电源供给

网友(2007-10-20):
说来话长,建议你找本基础的书来看

网友:
直接查行管电压........哪不对往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