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

楼主(2007-08-14):
845PE的板子``插上检测卡没有F位各电压都正常`开机关不了机换了俩个IO还是不好使`求救

网友:
IO是`8711F AXS的`

网友:
开机关不了?
刷BIOS  并打开高级电源管理~
拆掉COM后芯片~

网友:
你的主板是Intel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换一下32.768边是的106电阻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忘了说了,在南桥边上

网友:
夜雨师傅 为什么要拆掉COM口芯片可以给解释一下吗? 我不是很明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