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MCU编程器

楼主(2007-08-14):
液晶显示器MCU编程器能不能用主板用的编程器来代替,请指教.如TOP2004

网友:
有的MCU能,有的不能!!!!!!!!比如三星的就不行

网友:
要是用在液晶显示器上的编程器可能就要买好点的,今天看到一个周立功X5的,试了一下感觉不错

网友:
相对而言,那种编程器好一点哟,修液晶的?请各位使用者说说。我准备去拿一个,可不知什么好,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