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修复的问题但是我解释不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14):
一快INTEL的板子  走码EE报警不插内存也是报警走码还是EE我把电池放下电就OK了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又不好使我还是放下电我把电池座里的那俩个爪动下小手脚在加电正常OK了``能帮我解释下么`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问题,说清楚点,再给你答案

网友:
请楼主再说清楚点,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
就是换个电池座就OK了`````

网友:
据说,intel的板子对电池电压要求较严,电压不足会不能启动。座子接触不良引起电压不足。

网友:
可能是座子漏电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吧 我遇到过

网友:
西西 恭喜啊 解决了 怪我不认真了

网友:
可能用不了多久又可能出问题。楼主没有查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这样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原来遇到过,动一下电池好了,过不了几天问题会在出现。

网友:
说不定SB老化了,过段时间再看看!

网友:
能用就行。要减少维修成本啊。

干嘛要换座。

网友:
是不是座痒化了,可以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