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N卡的MATS和测试A卡的R3MEMID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8-14):
在论坛上这两个软件都已经发表了一段时间了,已经下载了的朋友估计不少,但是关于他们的使用方法,主要的是测试完成后输出的测试结果,没有几个能看得懂。有人形容是“天书”。
至于论坛上的说明,我只看见小丁哥的一篇文章对MATS有简单的论述(祥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MATS
),点到即止,让我等菜鸟糊涂得很。
希望有这两个软件的说明书或者懂得使用方法的师父们给大伙指点指点,好吗??

网友:
楼主抱歉,论坛的所有管理都在给大家找这俩份说明书,至今没有找到
找到以后会给大家传上来的
如果那为会员有建议给大家传上来看看

网友:
谁有说明书给发一个呀

网友: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高手原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一下让小弟们借鉴一下

网友:
我看只能是大家在使用中一点一点积累,每人都发一点使用心得,这样就能凑成一份简单实用的说明书。

网友:
我在论坛下的MATS根本无法TEST ASUS EN6200GE 的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版本很低。。。换一个版本

网友:
┐ ┌ ┌┐┌──┬
┌┐┼─┼┘││┌ │
││┐ ┌ ││└──┼
│││ │ ││ ┌─│!高版本我还不够资格下载,继续观望中!
││╰─┤│││┌╯ │
╰┘┘ └╯└╯└ ╯

网友:
有软件没说明书,没人指点单纯的摸索真的很困难。

网友:
这两个软件压根就没有说明书,芯片厂商给出程序,其测试结果都可以在相应的显卡电路图中查到,NV和ATI不会为非工厂的提供技术支持。
所以说明书就不要想了。
自己多实践吧。

网友(2007-10-13):
如果有得话,上传一份啦,我都好想要啊

网友:
觉得说明书还不及详细讲解,谈谈经验的好

网友(2007-11-18):
有块花屏显卡要修,正要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是了我等维修人员真的很须要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
要这方面的知识啊!
:L :L :L

网友:
有办法,采用人为故障法。具体如下:
挑选某一片现存,用焊锡短路某两条数据线(在数据线保护排阻上短接最方便)
看MATS测试结果,可知道刚才短路的是什么序号。
用同样方法实验其他现存,最后得出现存的排列,便知道故障颗粒位置了。

网友:
今天刚刚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一点点,还不太清楚

网友:
恩,谁有维修心得,也给我们这些菜牙一丝阳光啊

网友:
有人出来 说实话了!!!!!!!!!!!

网友:
我顶森哥!我认为您的做法值得一试!!!!

网友:
有没有人归纳一下,什么版本的可测那些卡?试了几个版本的,都是时间太长,根本测不完,老显示时钟和一个别的什么?再就是都是在测128M显存,那怕只有32M也会测128M。

网友:
好郁闷哦
自己看不懂~~
~~~~~~~~~~~~~~~

网友:
我连ATI显卡测过程都有进不了,别说测试结晶了!用网上的R3。。。  R6。。。什么的提示少文件,我下载完整了呀!进ATI测试还要什么步骤?

网友(2008-04-14):
测N卡时,利用显存短路法有时会显示完第一个画面后死机,有时显存容量会变化,的确修显卡定位显存是个比较头疼的事。

网友:
ls说的不错,MATS不用什么说明书,只要知道那些数字代表哪一个RAM就可以了,如果不知的话,可以用一块好板人为地短路各个RAM的数据线,就能测出那些数字对应哪个RAM了(数据线就是那些接排阻或不是公共线的就是了)

网友:
的确盼望一分说名书学习

网友:
这两个软件俺也想知道 就是没人提供啊~

网友: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

沐风听雨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