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14):
我有台电脑,放了一个月后,发现不能正常启动,声音提示为,两短一长!以为是内存没有插好,重插后,还是如此,用上诊断卡,跑到D3不动了,去掉内存,显卡,重启,也是只能跑到D3,清了一次BIOS后,插上内存,跑到85不动了,,安上显卡以后也只能跑到85....但我接上显示器后,发现能启动机子,是不是真的内存没插好啊?

网友:
跑85一般已经亮了 看看是不是显卡不良 或者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