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P4MAM2-V板问题

楼主(2007-08-14):
鼠标开机不久后出现键盘能用,鼠标无响应.以下方法已试过:1,删除鼠标让系统重新找硬件驱动无效;2重启后能用几分钟然后故障依旧;3重装系统故障依旧;4系统版本由XP换2000故障依旧,(不用考虑病毒原因了吧);5取下PS2鼠标后进系统鼠标图样仍然在桌面上{以上为接PS2鼠标测试},6:接USB鼠标能找到硬件安装驱动,但无效,卸载PS2的鼠标驱动也不能正常用USB鼠标;说明:鼠标是绝对好的能用,刚从一台能用的机上拆下的,2本机主板为V星P4-MAM2-V,没有进行过BIOS升级.本机曾用过还原精灵,由于密码忘记采用了全盘重新分区.因此本人怀疑是主板出了问题,接口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因为换了个新口也是一样的,具体是外围还是桥有问题就向各位高手请教了,因为本人只是板卡级的小菜鸟,实在是头大了求各位芯片级高手指导.如果有个方法能断开PS2方式让USB能正常运行也行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有个方法能断开PS2方式让USB能正常运行也行呀